求 asus Eee PC 1008HA 待机芯片型号 芯片上就只有 CB=BD

楼主(2012-02-22):
求 asus Eee PC  1008HA  待机芯片型号  芯片上就只有 CB=BD  但买不到   不知道这芯片的具体型号是什么?有知道的哥哥给我说下   谢谢

网友:
要是有图纸就最好了

网友:
有板号吗,写清楚板号大家好帮你找

网友:
板号也是 1008HA,电源板是 1008HA_POWER_BOARD

网友:
找图纸看一下  芯片的具体作用

网友A:
ISL51125也可以代换的,我换过2次了都是成功的

网友:
好,上次也遇到过这个芯片,不过没有坏,这次终于知道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上的 是怎么识别到芯片的真实型号的 或者怎么查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L51125也可以代换的,我换过2次了都是成功的

不是8203吗?我看时序是8203

网友:
谢谢兄弟的图纸,一直就只有大板的图纸没有小板,感谢无私奉献

网友:
正好需要,这是太感谢了

网友:
怎么下载不下来那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有没有3V5V啊?知道的给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