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IR A1370不触发

楼主(2012-02-22):
    接到苹果售后发过来的一台AIR A1370 版号820-2855-A  1.4GHZ 2G内存。故障现象,小绿灯亮,实测能量到9V和3.3V 。开关接口无电压。这板子有点新,元器件也没标示,在淘宝上买了份图纸发现不对,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有修过这个板子的给点思路吗,或者谁有这个的图纸。
   另外分享下刚买来的图纸,型号是一样的,版号不对,我这个板子SMC用的是F2117LZ 20H

网友:
没人吗,有apple哥出来指教下吗

网友:
主板有问题,慢慢查吧

网友:
有图就好办

网友:
版号给我!! 我有

网友:
新苹果的板子太难修了,有图纸没有点位图也是枉然

网友:
苹果的板和华硕的一样,元件喜欢不标号,烦死

网友:
主板问题  慢慢找吧

网友:
苹果的本  自从上次清理出一个环南桥的后 就再没敢拆过

网友:
慢慢搞苹果的板子有一下来搞

网友A(2012-03-29):
这机子没修过,不过现在手上有台,,就是屏列的,换屏好像很贵,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没修过,不过现在手上有台,,就是屏列的,换屏好像很贵,郁闷

换屏直接换上半部分,直接换屏风险很大

网友A:
谁要买下部分,开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要买下部分,开价

整机多少钱 QQ  870350068

网友:
有图纸了就按图纸的开机时序来,一项项的找,点位没有比较麻烦,不过可以参照其他版本的A1370点位图,有些电路部分是一样的,慢慢来吧

网友B:
刚接一苹果,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接一苹果,痛苦

外面苹果的资料不多,哎,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网友:
今天也接到了一个,官网报价一万二,也是绿灯亮,不开机,,,板子上什么标识也没有,,型号忘了,到现在还没有修好呢,

网友(2020-12-27):
先盲扫一下。看看有没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