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跑D2

楼主(2012-02-22):
今接一块华硕主板,客户说点不亮,试了一下,跑D2,上内存,还是D2,本着先易后难,先软后硬的原则,先刷个BIOS试试,刷完上电,跑码了,插上显示器,亮了.

网友:
同同样的主板跑98,刷了所有版本的bios,无果。南北桥加焊过,无果。i/o和时钟都换过,无果。相关元器件电压都正常,请楼上的赐教~!

网友:
大家BIOS都在DOS下刷的 还是用编码器?

网友:
楼主有好的编程器推荐吗 便宜好用的 呵呵

网友:
刷个BIOS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