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100 外接电源 不加电

楼主(2012-02-22):
仁宝  3121P

外接电源 可以充电, 单用电池 可以加电开机
但用 外接电源  有待机,待机好像偏大, 还没有仔细看时序 大概量了除了
3 5V 外 1.8  1.2  都启动了,
按开关后  待机电流降低 到 0.003   所有待机都无了

如果 外接电源  又插上电池, 按 开机后  充电也关闭了,还是不加电

网友:
经 查

是 按完开机键  3 5V  失去供电   而且不再恢复 待机 电流成 0.003A

MAX 8734A        受控于  VS   和 MAINPWON
VS 一直都有, MAINPWON  一直正常    VL 电压有, 2VREF 也有,

换了 一片 MAX8734A  一样

怕是 隔离电路  问题  从 VIN 直接飞过来 供电 也不行

3 5V  负载也不可能短路 用电池都很正常

网友:
电池能正常开机的话说明问题不大,你仔细查下AC的开机电路中有无异常嘛

网友:
AC 开机 和  BATT 开机其实是一样的,
AC  只是多了 隔离电路  最后的结果还是 让 3 5V  输出 供EC  进入等待触发状态
BATT 开机 在按开关的瞬间 才 导通 VS 供电  ,让 3 5V 待机工作, 然后后面都是一样的
开机  都是 PWON/OFF  通 EC 控制开机     其他交 EC  来完成

所以搞的头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