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弄一个冠盟G31

楼主(2012-02-22):
这个板子加电点不亮,放上检测卡显示45,加电亮了一下,CPU供电正常,下管1.2V左右内存电压也是正常1.81V左右。时钟也有电压1.63V左右,我是个新手对这不太懂,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出现45的情况桥坏了。请大家帮忙给看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还在内存接口电路上~或是内存插槽  或是你换条内存试下~ 再不行刷BIOS

网友:
复位没有?是直接跳到45还是跑到45的?看看有没有明显的外伤?没有的话可以刷个bios试试,不行在压一下cpu座!

网友:
直接到45,可怪了,急的我是一点办法没有,谢谢你们的意见,我马上试试

网友:
是不是桥虚了,压到开机试下

网友:
北桥虚焊,跑此代码

网友:
换个品牌内存保证ok,杂牌g31好像挑内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