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不触发待机电流0.4

楼主(2012-02-22):
昨天接一台F41机器,待机0.4 ,无3,5V,DC输入第一个MOS管有输出,第二个MOS输出1v电压,第二个MOS管控制极有18.8v电压, CPU电感67欧,拆掉CPU所有下关,CPU供电电感有400多欧阻值,更换所有管子,阻值又还是67欧左右,请问该如何查,(南桥已摘下,I/O已换过)

网友(点评):
楼主 3 5V都没出来就摘了南桥? 主供电IC的工作条件呢?

网友:
正常待机是0.01  你测量一下公共点有无对地短路。

网友:
公共端由82欧阻值

网友:
待机肯定不正常,接电以后 就这么高的电流    应该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
有无短路?烧过去~

网友:
公共端短了,任宝的板保护很强的

网友:
待机电流不正常,

网友:
待机0.4是因为 点火回路 短路,  没有待机还这么大的电流,  来我这学习吧

网友:
好象有短路先修待机先!!

网友:
看问题,肯定后级短了,不然不会那么高一般就0.1

网友:
应经修复了,后级有短路,

网友:
换了个北桥

网友(2012-03-31):
大家看清楚没有?待机是0.4,还是0.04,,,楼上还有人说正常待机是0.1的,,,晕,,,是0.01吧,你们就这样省了一样0了????

网友:
主板上有短路的呵呵

网友:
待机电流都不对,还是先查短路吧。

网友:
未必不是主板有短路造成的。

网友:
B+有问题吧。

网友:
北桥会引起大短路,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