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DELL pp38L 不开机求解决

楼主(2012-02-22):
时而能开机时而不能开  电池不能冲电 有的时候插上恒流源  主板电池灯亮一下  就灭了  亮的时候0.012  灭了是0.003  但是这时就可以开机了 开机后冲电灯不亮  但电池好像可以把电冲进, 进系统用了 十几二十分钟就死机   长按开关键也关不了,无耐只能取下电池。在装上就怎么也开不了了,必须把主板电池拔了  一段时间在装上  用重复上面的问题。  这问题会跟 充电电路有关吗?没有图纸   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
PP38L不是机器的具体型号。 没法提供图纸。充不到电你检查一下充电器看是否正常。   再查充电电路吧。

网友:
主板有短路,慢慢查吧

网友:
小心点,在看看!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