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25等很长时间进入系统的维修

楼主(2012-02-22):
一台老HP NX6325客户反映这个机器原来有时进系统很快,有时停在出现F10那个界面等半天才能进去,现在就一直停在那个界面根本进不去了,自己换过硬盘、内存一个样,拆机检查所有电压都有,复位也有,怪了!那只有先怀疑是南桥,可是换了南桥故障依旧,硬盘、内存有换过了,基本无法了!几次折腾会准备放弃,在拆装机壳的时候发现他的指纹识别那的地方有腐蚀,试着拔掉指纹识别连接主板的联线,开机很快进入系统,再试了一次接上又进不去了,奶奶的,原来这个还能产生这种故障!

网友:
外设引起的

网友:
一般外设都是由南桥控制的,这都与开机有关

网友:
呵呵 看来维修必须要细心啊。  一些非常容易忽略的细节,都会导致一些大的问题啊。

网友:
你也挺细心的,得学习学习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