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液晶23寸花屏,请高手看看能不能修。

楼主(2012-02-22):
屏号lm230wf1,直接点亮屏没有问题,显示图象的时候出现不规则的跳动,但是可以看到显示的内容,就是一片片的。稍后上个图吧,
换驱动板不行,故障依旧,直接用灯管测试工具点亮屏,纯白,没有任何问题,是用点屏套件点的,不存在什么电容问题。
个人怀疑是屏电路问题。

补充内容 (2012-3-4 18:51):
不好意思这么长时间才补充上图。在16楼

网友(点评):
没图不好说????

网友:
我觉得屏应该没问题,是屏电路的问题吧,驱动板换了也不行。

网友:
用驱动板点亮的屏

网友:
估计灯管有问题

网友:
楼上有没有搞错,灯管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先搞简单的 ,换屏线试试看!!!

网友:
有的时候电容有问题也会导致这种问题,先把所有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明天上图

网友:
换条屏线试试

网友:
屏接口刮一刮压压屏线用酒精洗一下屏线头,不行换屏线,再不行的话就是屏接口

网友:
也有这个可能的,上次我搞一台也是LG的,花屏,我还以为是屏坏,谁知道是屏线问题。。。。

网友:
先确认是不是屏问题,不是屏问题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套件点一下屏看一下,不就能确定是屏还是屏了

网友:
估计应该是屏的逻辑板部分有问题吧

网友(2017-11-20):
看图这种情况应该就是屏的问题了 维修代价高

网友:
屏坏了,没有修的价值了,这种几乎都是pass掉了

网友:
屏坏了          没价值了

网友:
屏的问题,没必要修了,有风险、、、、、、、、、、、、

网友:
从故障上分析,是屏的问题。屏上电路问题可能性不大。

网友:
屏的问题 应该是没有修的价值了 告诉客户买个二手的吧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屏的问题 不要在研究了

网友:
看来确实是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