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显卡现在的主板能用吗?

楼主(2012-02-22):
手上有张大花的7600GT显卡,想测一下是否GPU有问题,翻出以前的PCI显卡,插上技嘉945的主板,CMOS设置里没有PCI first的选项。进入Windows后也没认出新设备来。拆下仔细检查,发现掉件,一个电容和一个IC,年代久远无法寻到。于是想寻找双PCI-EX16槽的主板,上淘宝问过几家,都说要么支持桥接要么交火,不能一张ATI一张NV的,或者同是NV的必须相同核心的。现在使用的MCP61的主板,也没有PCI first的选项。难道PCI显卡不被支持了吗?

网友A:
支持,有pci槽就行,
没有pci槽弄个转换卡,pci-ex1转pic
现在好多h61主板都有专用的芯片转pci
有没有PCI first选项都无所谓,
最后啰嗦一句,pci显卡要 是好的 。

网友B:
你试过?那我找张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试过?那我找张试试

pciPCI 槽式拿来用的,不是用来摆设的,从370主板到现在的H61,只要有pci,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有pci槽就行,
没有pci槽弄个转换卡,pci-ex1转pic
现在好多h61主板都有专用的芯片转pci

我试过用PCI-EX16转X1的线接显卡,没有信号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PCI 槽式拿来用的,不是用来摆设的,从370主板到现在的H61,只要有pci,都可以用。

CMOS设置里没有PCI first的选项,插上两张显卡,是两个都输出还是有先后?AGP时代可以在CMOS设置里选PCI first指定PCI显卡先输出。

网友:
PCI优先输出的,不然大家怎么能用PCI显卡来刷PCIE显卡的BIOS呢

网友:
pciPCI 槽式拿来用的,不是用来摆设的,从370主板到现在的H61,只要有pci,都可以用

网友:
我 一直    就没有见过 pci的 显卡   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   你有时间 能不能 传张照片给 大家分享一下呢

网友:
可以用的啊!

网友:
一直都在用的

网友:
可以用的 我一直都在用的

网友:
可能是入行太迟,没听过,没见过

网友:
能用的 修显卡用这种卡

网友:
显卡花屏是不需要PCI显卡的,只有刷BIOS时用的 盲测

网友(点评):
我盲刷过,没有反应

网友:
可以用,你可以试试啊!

网友:
昨天去二手市场买了块ATI rage 8M的PCI显卡,回来试过,在ONDA NF520TS的主板上,插上ATI Rage和索泰7300GT,ATI Rage没有输出,进入Windows系统后认出有VGA设备,如果单独插ATI RAge有输出。由于手上没有Intel 芯片组的主板,不能确认是否是NV芯片组的问题,过几天去朋友那试机,他有块AMD 780G的主板,试试如何。

网友:
nv的也可以,我经常用pci显卡,基本没设置过,插上就可以显示。

网友(点评):
我的是ONDA NF520TS的主板,插上ATI Rage 8M的PCI和索泰7300GT的PCI-E后,PCI显卡无输出,PCI-E的有,本来7300GT就花屏了,我插PCI显卡想运行软件测一下认不人核心,PCI显卡无输出,没法子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