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办法了,高手们指教一下

楼主(2012-02-22):
INETL 915原装板子,有时候能触发,第一种情况,,不能触发,I/O为SMSC182,测第81脚有高低高的跳变,不开机,第85脚一直为低电平0V,86脚一直为高电平3.2V。第二种情况,能触发,触发后, VCORE为0.5V左右,测电源芯片ADP3188第的10脚PWRGD,第11脚EN无电压。跑线路发现个六脚的东西,跟EN连的是第3脚,无电压,第6脚有3.2V的电压,没办法了,,请高手们支个招,是SMSC的I/O坏了,还是这个六脚的东西坏了。?

网友:
找个IO换了就知道了。电源有问题易烧这IO

网友:
是啊你换IO看一下吗,你要发上来问你应该PDF了

网友:
Intel原装板用这个SMSC的I/O挺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