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板子,出现故障,请大家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楼主(2012-02-22):
主板昂达A55n  cpu是amd A4 3300,
刚开始进去分区,然后装系统,
重启之后就出现开机出现shift f10,然后一直停留,然后重启
bios都进不去
请大家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買到品質不良的板子...

网友:
新板子给BIOS放电了么?

网友:
放电了也不行

网友:
换了键盘也不行,换了内存,换了电源都试了

网友:
现在就接一个键盘,一个显示器,开机按del没反应,然后出现shift f10界面,键盘灯numlock没反应,是哪里坏了呢?

网友:
要返回去吗,白搭路费啊

网友:
昨天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只是CPU是AMD250和梅捷780.最后原来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鼠标键盘损坏有的时候也是这毛病,短路

网友:
A75的板子不懂~~~~~~

网友A:
在BIOS里关闭 无盘网卡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BIOS里关闭 无盘网卡设置

按SHIFT+F10一般都是设置网卡的,关掉试一下,不过楼主的貌似BIOS也进不了了

网友:
A55 3300 要用独显的明白~~  不用你开不了机

网友:
按SHIFT+F10 进到里面把网卡引导给关掉。昂达这样的垃圾板就是问题多。

网友:
刚买回来的还折腾什么啊,拿回去保修啊!

网友:
楼主换其他板吧,刚买回来就出问题了,以后呢?

网友:
新的板子应该不会有问题,你换个系统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