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35不出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2-02-22):
前几天接到此二修机,ACER 4535    板号P-4921P      AMD芯片组听客户说是因为买的国产适配器回家烧掉的:经查无+CPU_CORE_0、+CPU_CORE_NB、+NB_COREP、 三组供电,别的电压已出,电流跑0.1A,+CPU_CORE_0、+CPU_CORE_NB这两个电压是由CPU供电芯片ISL6265控制,查了一下,芯片无H_PWRGD_L开启信号,南桥直接发出,VR_ON已有3.3V,+NB_COREP是和1.8V电压共用一个主控芯片ISL6228,+NB_COREP不出也是因为无开启信号,此开启信号是由EC发出,因为此机是AMD芯片组,时序不是很精,请老师们指个思路。

网友:
没有人修过此机吗?等回复

网友:
已修复,CPU供电芯片ISL6265坏了,这个芯片出两组电压+CPU_CORE_NB必须先出才会有,+CPU_CORE_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