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52G开机不显维修

楼主(2012-02-22):
机型:ACER4552G
故障:开机不显

         接上电源电流跳变正常,看电流已经亮机。但是内屏和外屏都不显,先简后难,查电路一下。检查各点电压。基本正常。但查到GPU供电时发现少一路电压。

如图发现,VIN电压和+1.5V没有,所以1.8VGPG没有出来,经查发发现PR113 PR105开路。找到相的电阻换上,开机正常。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不错,GPU工作条件不正常导致不亮

网友:
顺手量下各大电压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呵呵 要是我又去干显卡了!学习了!

网友(点评):
别上去就干显卡。这机才1年多。并且不脏。直接干显卡怕干出其他问题来。

网友:
不错啊!!!!又有钱收了!!

网友:
楼主显卡的供电都没产生,电流怎么会跳到显卡去呢?骗人的吧!

网友(点评):
如果显存供电没出来能进系统不亮的。

网友:
好啊我就是没有看见pr113那个电阻在 哪里

网友:
应该显卡都没有过吧?

网友:
很不错的例子,值得借鉴,先测供电是个好习惯

网友:
我有一台是开机电流到0.32然后直接掉下来,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
显卡缺电压就是这样   有时还搞得显卡巨烫

网友:
楼主不会一开始就想到这些的吧   如果是的   就说明楼主技术到家

网友(2018-01-15):
这个还算顺利的咯 楼主呵呵                                 支持下顶顶

网友:
现在新点的机器显卡本身出问题的少了 要说芯片的话CPU挂的比较多 一般测供电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