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MD主板2根内存插槽坏

楼主(2012-02-22):
AMD 770主板,U集成内存控制器
1 2为一组双通道,3 4为另一组
故障为1 3单插或双插都正常,而2 4只要有一个插上内存就无法开机,过不了内存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之前一直3 4各插一根内存组双通道在用没问题,今天才出现这个情况

补充内容 (2012-2-23 13:05):
已解决,插槽掉了一颗电阻。

网友:
刮下内存条。

网友:
是不是内存坏了

网友:
接触不良吧,橡皮擦下内存金手指

网友:
检查内存槽和内存,在不行就加焊U座把!

网友:
U座需要加汉一下

网友:
换一下内存槽!

网友:
断线    或者  槽子里的金属片氧化 用镊子柄端来回刮几下试试

网友:
换个CPU吧,我也到过CPU坏的引起这种问题的

网友:
内存槽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