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L的小机箱机器,用着原装电源,不能亮机

楼主(2012-02-22):
     一个DELL的小机箱机器,用着原装电源,不能亮机,【CPU风扇比正常的时候声音大了】,换上别的电源就能开机,但是可以确定原装电源没坏【因为拿到别的机器上试过】。  谁能来帮忙解决下。

yzz163 -4 标题不清给你修改

网友:
电压够不够?

网友:
够了。电压可以确定是百分之百够了。

网友:
OK,你的机器排斥你的电源

网友:
  可能你电源有问题把

网友:
你所说的换别的电源,换的是什么电源,你可以先测一下电源电压,电流

网友:
电源风扇!!

网友:
有诊断卡吗,看看代码。就基本上了。但是也独到过这么挑机器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输出的和你换的电源电压一样

网友:
如此神气的一幕我也遇到过.不过一闪而过,不纠结

网友:
估计是载流量不足引起的。检查电源内部的电解有无鼓包、漏液或者失容?

网友:
电源电解电容有问题

网友:
我估计还是电压的问题,你测的那台机器配置又不一样,要求的电压也不一样啊

网友:
肯定与电源有关,拆开电源看看,主板不同,对电压的要求也不同。感觉大电容的面大些!

网友:
不整了,直接整个新电源换上去,但是谢谢大家的帮忙了。

网友(2013-03-12):
我也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