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风扇后不显

楼主(2012-02-22):
今天收到一台HP DV3的机子,要清洗风扇,同事给清洗了后不显示了,来回跑2F跑到64就又从2F开始跑~

不插内存可以跑E0,拆上内存从2F到64来回循环跑,以前经常碰到这种烧BIOS会好,这次没量出问题~哪位高手给出个主意~

补充内容 (2012-2-23 09:53):
谢谢,各位,已经修好了,看了半天才发现是蓝牙接口的针插坏引起的~

网友(点评):
这种机器我都不敢碰的,装个系统都可能黑屏了!事前把风险说明,不修拉到!

网友:
  外接显示吗,还是你屏线没插好。。

网友:
上次在我们这边赛格看到一个新人清洗风扇,铜管和显卡连的太紧,他在那死命的拔,OK,显存被他拔了下来

显存都能拔下来这么厉害

网友:
肯定是碰到了哪里?

网友:
不插内存可以跑E0,拆上内存从2F到64来回循环跑,以前经常碰到这种烧BIOS会好,这次没量出问题~哪位高手给出个主意~

网友:
是不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还是让拆机的师傅慢慢回忆拆机过程 也许能发现哪里出问题

网友:
哎,遇到这种事,,放下电。。。看看

网友:
那天也是,他们清洗风扇后也不显了,把硅胶擦干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