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0显卡420GO

楼主(2012-02-22):
一台三星X10显卡420GO的显卡BGA就显存爆锡,换新的也是,快疯了,求高手经验。

网友:
上BGA就爆珠吗

网友:
是的,预热了一个小时。也不行,想是不是只能下加热。换新了两芯片了,上边我只用了150,下250也爆。

网友:
刚到两片新芯片,只用下加热,温度350度,还是显存短路,那位高手做过这个显卡。请指点下。板子已经被我做的有点变形了。

网友:
请问你是用土炮做的吗?还是二温区BGA机,这有可能是上温过高。

网友:
烤箱先烤一下

网友:
隔热纸要贴哦

网友:
用土炮做的,做别的芯片都没事,就这个不行,今天只开的下加热,上加热都没开

网友:
晕倒又见BGA爆球的,这个多是人懒不做保护引起的。

网友:
不是桥爆锡,是显卡,这个显卡挺特殊的显存全是用透明的胶灌的,上边还封了个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