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53BW问题

楼主(2012-02-22):
三星2253BW在亮度调低时会有噪音,嗡嗡响。但是将亮度调到80%以上后,这种噪音立即消失。那位大侠知道这是什么毛病,是那个元件坏了,应该怎样修。

网友:
这个问题没越到,等高手来解决把,,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保护胶圈没上吧

网友:
应该和灯管有关系!!!

网友:
我与三星客服联系,他让我把dvi线两头调换位置。还真有效,噪声减小很多。不知是何原因。客服说是干扰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