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触发掉电

楼主(2012-02-22):
hp 4416s AMD独立,故障为触发即掉电并可继续触发,取下cpu可持续上电状态,各路电压都出来,包括cpu供电(+VCC_CORE=0.79v,不知道是否正常),排除cpu问题,北桥和 cpu座加热,故障依旧,cpu供电芯片也加热,
因无思路,其他的地方都没有动,欢迎各路神仙来啊

网友:
南桥换一个试试!

网友:
楼上的灌水的小心被扣分

网友:
你描述的问题 就是说掉电。    上电到多少才掉电 ? 太笼统了。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A 掉电呢 空板按压主板观察看看

网友:
这主板是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
你先量一下北桥.我昨天修到一个是北桥短的.电流跑到了2.1左右了.北桥重做才好的

网友:
先研究一下吧~~~~~~

网友:
这机子,CPU容易坏。。换个试试

网友:
我昨天有个本子图上是1。05V但量出来就是0。67,呵呵,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
这种AMD的机子北桥和CPU容易出问题 重点应该在这方面

网友:
多谢朋友的提醒,我不上cpu又测量了下电压,cpu供电 +VCC_CORE 0.79 ,+VCC_CORE_NB 0.79
别的电压都属正常值,就这两个电压吃不准, 网上查了下有修和我一样故障时, 但都是+VCC_CORE_NB没有产生的,
我上个图看看这块是不是正常

网友:
换个u试下吧。。。

网友:
amd
的cpu 首先换U 加旱北桥 没了

网友A: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我觉得我们在回帖时应该仔细看看楼主的阐述,要是为了发帖才发帖那就无所谓啦,不过我们要是报着互相交流学习的态度回帖 那就得慎重了,你觉得呢,我不是特别针对你的,请你见谅 见谅!!!

接行内机器,他们cpu已换过并加焊了北桥,我加焊了 cpu座顺便又加热了下北桥

此机已修复  稍后与朋友们分享下

不错不错 修好了回复的人好少的。楼主厚道
修好了能分享。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我觉得我们在回帖时应该仔细看看楼主的阐述,要是为了发帖才发帖那就无所谓啦,不过 ...

修好了最好.我只是说下正常思路 大提上就是这么修

网友:
查显存 1.8V 供电!    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有没有换个U试一下,这机子U容易出问题。

网友:
机器修复,还是+VCC_CORE_NB这部分电路,无意中在max8972附近看到一个0欧电阻表面有点难看,眼前一亮赶紧拿来万用表一测再测确实不通,阻值无穷大,对照图和一块料板确定有问题,换上一个加上cpu不再掉电,接上屏看着电流表的跳动期望的开机界面出现啦!一个简单的问题折腾啦一大圈,技术待提高啊。。。。。。

即兴拍了张图

网友:
换过CPU了?

网友:
恩那这个主板的CPU供电是不是0.9几V?

网友:
诶哟 cpu的电压真没量,我想加了cpu电压应该会增高吧
我测了+VCC_CORE_NB 还是0.79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呢?

网友:
我换南桥好过

网友B:
一起学习了,楼主的相机不错,我也在学习之中,边开店边学习,出去培训过,感觉培训只是一些简单的基础的东西,但也还是比较有用的,如果基础不好,别人的帖子都看不懂,搞维修还得多实践,多看资料,多用心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起学习了,楼主的相机不错,我也在学习之中,边开店边学习,出去培训过,感觉培训只是一些简单的基础的东 ...

同事滴iphone4
我觉得基础理论是很重要啊,我就没有基础所以在维修中是一步一坎,遇到点问题就要百度一下......

网友:
是啊就一个小小的东西饶了一圈,维修的就是要仔细啊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把成功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