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ideapad y570改完XP独立显卡切换问题

楼主(2012-02-22):
刚改完系统 但是独立废了,XP根本不承认切换,网上都说无解的,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还,,不能切换吗

网友:
没办法啊 切换功能是只在win7下才能切换的而且自动切 XP微软好像已经放弃了,不支持, 就想问问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A:
xp系统的确是不能切换的。那你还用以前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xp系统的确是不能切换的。那你还用以前的系统。。,

- - 真的是无解~    朋友非要换XP, 独立不能使 买这本还有什么用了, 不行我就改回来了

网友:
以前修过这板 XP 死活不能换,没注意 装下WIN7 试了,害的还把机器退了

网友:
你那联想是什么显卡。联想的部分机型ati的卡可以关闭集成的。就剩下个独立的。就可以用独立显卡。在bios中屏蔽。

网友(2012-09-16):
请问一下楼主,就依联想的这个机器为例,BIOS里面的那一项是切换显卡的选项,本人没设置过,特请教你一下,麻烦给解答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