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下拿到板子(775平台)先测北桥是否短路

楼主(2012-02-22):
很多人都知道测3.3VSB去大体判断南桥短路。
这里说说北桥
北桥背面的电容分三组,一组是vtt,一组是vdimm,一组是北桥核心。大家没事了先打打他的阻值,快速判断一下他是否短路。

具体看图纸呢~~~

网友:
错。
那个北桥的核心供电同时给南桥提供电力。你如何确定一定是北桥短路???

网友:
这个没仔细看供电的分配图
不过可以看北桥的vtt和vdimm模块是不是短路了
此法还是有一定用处的

感谢月饼的提示

网友:
用电压烧烧看

网友:
踏雪无痕555 -2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好像不太准吧。什么情况都有的

网友:
主要是还是看北桥供电

网友:
没有固定的测量法, 电路不同

网友:
还没看的这么透,背面的电容刚好三颗的吗

网友:
我看了下手上块老的754主板(VIA芯片组),北桥背面的电容是3组,左右各6的小的,中间3个电容两个大的一个小的,就测这些电容?

网友:
学习了。有点意思哦

网友:
百家争鸣!!!

网友:
北桥要看什么样的板子,有的北桥坏得真是多,有的也很少。看什么型号的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北桥是什么型号

对的,G31 ,915 945 95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G31 ,915 945 956

  英伟达的北桥就杯得多,特别是单桥的只能就是垃圾。

网友(2014-06-11):
我的是1。5V短路,后面的1.2直接就出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