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盘里面的隐藏病毒 怎么显示?

楼主(2012-02-22):
是否能在不中病毒的机器上显示出来呢?

网友:
我用的金山卫士

插上U盘就自动扫描,没中过招。

不能显示隐藏文件修改注册表:

开始-运行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依次进入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 \Explorer\Advanced\Folder\Hidden\SHOWALL]分支,将右侧的“CheckedValue”(Dword值如果没有新建)键值改为“1”,重新启动电脑设置生效。

仅供参考吧 ^_^

网友:
Autorun病毒许多杀毒软件扫描就能认出来的。

网友(2012-03-25):
关闭u盘自动运行,右击-资源管理器,就能看到了。当然你要先打开查看隐藏文件选项

网友:
唉,经常U盘中毒

网友:
格式化下,没有重要资料的话

网友:
打开U盘,不要双击,用右键,如果有2个打开,那加黑的就一定是病毒,选没加黑的那个打开,如果就1个打开,那就选用资源管理器打开。此方法可避免auto的病毒。

网友:
一般是中了AUTORUN病毒,在网上下载专杀就OK了

网友:
格式化吧。。

网友:
做一下低格试试看。

网友:
貌似U盘经常中毒

网友(2012-04-25):
只要U盘不要随便插在别人的电脑上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要显示出来?直接杀了不是更好?另外为什么这么多系统镜像文件里面都有毒啊

网友:
打开显示隐藏文件

网友:
为什么要显示?直接杀了不是更方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