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升8600GT花屏,求高手帮我解决

楼主(2012-02-22):
耕升8600GT花屏

这背面,GPU的后面有老鼠尿过,,

这个位置特写,,,,有2个电容掉了下来了。

VGA的也给老鼠尿过,

不知道是不是,GPU有问题了,来来就是老老的,因为老鼠尿。。
现在花屏了,掉的元件也补了。、
GPU背面,的电容从显卡背面没上显存的那里拆
补上了,还是一样花屏,大花屏的那种,

请高手帮帮我,怎么解决

网友:
加焊一下GPU吧!大部分都是GPU空焊引起的,不过这个卡氧化成这个程度,还是别修了,到时候不稳定还更麻烦

网友:
还是算了吧,里层线路板的铜线估计也腐蚀了。

网友:
检查下显存,坛子里有软件的~!

网友:
先用洗板水洗下 在补件 在用MATS测试下

网友:
G84的基本都是芯片空焊哦,不是那种雪花,加焊一下是可以的!

网友:
先把腐蚀的部位处理好了。看看不行应该是GPU加焊可以修复故障。

网友:
加焊芯片看看

网友:
我的86就是加旱GPU  好的G84 的通病  最好先把你那老鼠尿清理好  呵呵

网友:
你怎么不先清洗一下,做维修,这样看着太太

网友:
BGA干GPU  加焊旁边颗粒   还是不行的话活的几率估计不 大

网友:
买块2手的卡用着再说吧。价格也不贵。修下要要花不少钱

网友:
先用MATS測 測試完看是哪些點 在判定是GPU空悍還是DRAM問題,另外看有沒有斷線吧~

网友:
老鼠尿那是相当猛的,一般都坏.

网友:
对啊,先用软件测下,看下坏的数字再发个图上来让大家看下;
还有就是:我在看第三张和第四张图的时候就起“鸡皮疙瘩”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网友:
应应该是老鼠尿引起短路,把基个芯片烤坏了.

网友:
老鼠尿的矿物盐类浓度比人的高,说白了就是腐蚀性比较强,放弃吧,如果有原厂点位图可以考虑慢慢修下腐烂的内层布线层过孔。

网友:
先把腐蚀的地方搞好,加焊GPU。。。

网友:
显卡显存颗粒,坏了,就花屏。试换显存。

网友:
小弟刚干没听过着个牌

网友:
哦,就是没有可能了?

网友:
MAST在哪里能下到

网友:
解决了分享下

网友:
GPU加焊 试试

网友:
把老鼠杀了。

网友:
解决了没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