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20 不开机,插电源可听到主板上吱吱响。有节奏

楼主(2012-02-22):
把主板完全拆下,单独送电,主板依然发出吱吱的响声,断开78L05却导致APL5912烧毁,断开B30电感又烧坏RT9173B管理芯片,郁闷啊,测所有输出电压一直在波动,并较低,5v在2.3--3.1之间上下,不知为何,前辈给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而且板子上面一般发出声音的元器件较多的是电容和电感。建议先打一下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 试一下。 希望有帮助。

网友:
仔细检查是不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声音大部分是电感的。

网友:
声音是从电感发出的,但好像短路时的声音

网友:
是不是负载不能轻易断开,否则为何烧电源管理芯片了,另外,我把78l05换过了,没用,几个大滤波电容查了也正常

网友:
可能有哪路供电重载

网友:
最后解决了:::查了是Q27 4468短路,更换后不叫了,可还是无法开机,诊断卡显示0,RESET灯长亮,再查原来是北桥的+1。2v短路,在线量阻值只有5欧,测过滤波小电容都正常,看样子是桥报废了,痛苦啊,呜呜呜,只有买大板换了,

网友(点评):
买大板?换北桥不行吗?

网友A:
呵呵,学习一下

你当这是什么论坛,随便就可以回贴?
唉,别灌水

网友:
北桥我们这做没这个条件啊,另外桥也不好买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响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学习一下

这也叫灌水??新手就不能来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