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w1907 还完灯管之后白屏

楼主(2012-02-22):
   故障现象:开机半个小时之后黑屏,先换的高压板/不行之后换的灯管. 换完灯管之后裸机测试2个小时,故障消除,上壳之后发现屏幕中间有亮线,重新插拔屏线之后白屏. 现在屏电路1117 3.3V 2.5V 正常 驱动板1117输入3.3V输出只有1.7几V . 往下便没有维修思路了, 求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再往下怎么修 需要查哪部分/?????

网友:
你是不是屏线插反了 。查看看屏供电 供上没??屏上保险

网友:
如果是屏线插反了 那会是哪里问题呢?
屏保险 测过 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屏已经供上电了,我想问下如果屏线插反了那会怎么样呢?

有的屏会烧  我修过一个别人修过的机子 屏线插反了没烧屏   屏供电正常的话  那肯定是屏升压电路坏了。

网友:
真是屏线反了,这屏主芯片应该挂了

网友:
接反屏线的人真多!

网友:
屏挂了,你换灯管时可能压到屏上面那些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屏会烧  我修过一个别人修过的机子 屏线插反了没烧屏   屏供电正常的话  那肯定是屏升压电路坏了。

现在一加电就会出现白屏  而且出现嗡嗡的响声,好像是灯管发出的  跟这个有关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一加电就会出现白屏  而且出现嗡嗡的响声,好像是灯管发出的  跟这个有关系么

屏线没有接反

网友:
把4跟灯管 又都换个  故障清除    谢谢大家

网友:
外接灯管只接屏线看看什么反应 ,换完灯管后中间有条亮线?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测试屏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再搞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