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维修难题 请高手指点思路

楼主(2012-02-22):
最近修的 很多主板N61  有的时候供电都有了   复位信号也有了  就是不跑码  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了  请高手们帮帮忙 看看 应该还从哪里入手 有事什么更好的方法 现在手上有很多了 都没修上

网友:
  单桥虚焊

网友:
先刷BIOS
再往下考虑!

网友:
单桥的,直接用烧烤大法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先放电,再刷bios,不行再焊桥

网友:
唉,说得轻巧,对我来说都是高难度动作,先学习了

网友A:
先买设备 否则都是纸上谈兵.告诉你 也只能看着

网友:
加焊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要是都能旱桥就好 那就好了  可是好几个了 旱桥都没有好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买设备 否则都是纸上谈兵.告诉你 也只能看着

可以先到有设备的店做一下试试,不一定非得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