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6 修显卡后,按开机键无法开机

楼主(2012-02-22):
海尔的T66,显卡是8400M的,客户来时是,机器能开机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但屏幕没有显示,把机器拆开,直接做显卡,等完显卡后,在上机在亮的时候点不亮了,按开机键马上掉电,电流表到0.25左右就掉,上不上内存和CPU都是一样的现像,而且开机键上面的指示灯在一直闪,我在主板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短路的地方,请大家帮帮我,谢谢

补充内容 (2012-2-23 19:01):
以解决

网友:
楼主啊,帮帮我吧

网友:
显卡做短路了吧。

网友:
把coms  电池按上试试     我以前有遇到过没插coms面板灯开机就闪  不亮机

网友:
如果没有掉件或者小件移位的情况下一般都是显卡做短路了

网友:
重点查显卡有无短路

网友:
显卡有短路了!!

网友:
估计是显卡短了,你量下显卡看短了没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显存短路了,我量了一下显卡芯片下的电容,量了一下,一看,一下变成0欧了,后来把显卡拿下来,还是短,量了一圈,最后落到显存上去,把显存拿下来,就不短了,应该是我做BGA的时候,把显存压到了,太不小心了,下次我得注意了。谢谢大家,希望大家以后不要犯我这样的错误,本来是小问题,后来越修越大。

网友:
背面的还是正面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