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EEE PC 900进系统,拨插外接电源花屏死机。

楼主(2012-02-22):
华硕 EEE PC 900进系统,拨插外接电源花屏死机。在PE里面也会,在BIOS下面不会。

单用电池或用外接电源都不会花屏。电池适配器一起用都不会花屏。当起用时一拨下电源就会花屏。

北桥910GM的,加焊过。

CPU供电也加过电容,北桥也加过电容。

共公点的电容全换了

BIOS也刷过

在花屏时测各供电也都很正常。

有高手修好过的,请指点一二?

网友:
内存好吗??

网友:
遇到过没有修好

网友:
供电不稳?

网友:
是不是屏线有点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