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不开机

楼主(2012-02-22):
一台V3000本本,不开机,插适配器接口指示灯不亮。心想可能是哪短路了,或是待机电路有问题。马上拆机,先把主板拆出来,清一下灰,再插电源接口灯亮了,心里暗喜,可能是接触不良。马上装机接上显示屏再试,嗯咋不触发了,接口处灯也不亮了,仔细一想原来屏高压短路,或是屏线短路。小心把屏拆开,在转轴处发现了破损两根线短在了一起,分开包好上电OK.这是不是V3000的通病?

网友:
V3000换显卡的时代过去了。到了换屏线的时代了。

网友:
真有这事,下次多进一些屏线过来,

网友:
LZ肯定不是用电流表检测的吧?屏线在没开机的情况下就一跟18。5V的供电,如果是这根线短路会是5A 大电流的啊

网友:
修机器不用维修电源有才!!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屏线

网友:
看样子楼主水平很高哦,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