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173D可以代换RT9173B吗,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2-22):
手上只有RT9173D,可网上的PDF文件是英文的,我看不懂,有老师知道的告诉一声,谢了
文件

网友:
RT9173D 好像背面有散热片

网友:
如果不行可有其他型号替代了,

网友:
一般我换芯片都是先换了 不行再说

网友:
这个就不知道了
没试过
哪位换过的说下

网友:
卖的人建议我还是用原型号,他们都吃不准的。

网友:
刚查到FT6137B可以.

网友:
有谷歌查查2个芯片的PDF撒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RT9173D 我没有 PDF 我有RT9173B 的 PDF 你自己对吧
我吧 PDF 上传

网友:
谢谢,是英文的,看不懂啊

网友:
准备试一下,如果可以我告诉大家

网友:
可惜换大板了,无法知道RT9173D可不可以了,不过从外观看,D型是底部带散热片的

网友:
很多时候是可以换的,只是需要对电路做些许调整,厂家生产的时候焊盘都留好了。只是得有图纸才知道该怎么做。

网友:
貌似用W83310可以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