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维修

楼主(2012-02-22):
接了一台4416的机器,开机无显示。电流1.4-0.9,有时是1.4-0.7,黄灯闪。查了一下论坛帖子说是北桥虚焊了,加焊北桥,故障依旧。又有的说是加焊CPU座,也加焊了,故障还是一样。还有人说是BIOS,郁闷中。。。 ,后来换了个电源适配器,竟然亮机了,走了很多弯路,希望有人碰了类似问题的,先用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
维修最怕思维定式,但有时候进入了这个圈却很难走出来,当局者迷

网友:
居然是适配器问题,还真的想不到?下次可能要备个来用

网友:
你的是AMD 的U吧    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是U坏了   不要多久返修就来

网友:
这个机器 CPU坏的很多的哦

网友:
修HP要用原装适配器,老鸟都知道了。论坛里早就说过N次了。

网友:
HP的很多的机子都是这样

网友:
又是一个忽略适配器的,走了很多弯路
下次我们就知道了

网友:
你没有可开机的电源头吗?

网友:
天哪,太让人郁闷了啊

网友:
电源也有可能的,我以前遇到个一次

网友:
我手里现就有一台,开机有时候闪屏,有时候不闪,用可调电源开机的,不是原装,所以,也不一定要原装的。

网友(2012-03-28):
我的,hp4416s和这个一样的现象,目前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