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VGA线问题 救命啊

楼主(2012-02-22):
LG-GSEP-2112的驱动板  vga线有问题   版上的接口是这样的  双排16针的

怎么接普通15针的VGA线   普通的VGA定义我知道  。。驱动板我只知道红。绿。蓝。红地。绿地。蓝地。。怎么接呢。。行。场都不知道一共要接几根线呢,,接错会烧吗

网友:
救命啊  ,主啊。。神啊  。观音啊  我明天就要交工了   百度说的事两个VGA头接,,和我这个好像不一样啊  ,看不懂    救命啊

网友:
一般不会烧板,你用万用表一根根测,画个线路图,应该不是很复杂

网友:
很简单的,你先找出来 红 绿 蓝 行 场,这5根线,然后接上去就是了

网友:
主要是确定行和场,三个色,线粗的就是。

网友:
驱动板没有脚位定义吗,对照接就行了。不是全部的线都是有用的。

网友:
有波波就用波波打,很容易就找出行场了

网友:
另外SCL和SDA最好也接了,不然上分辨率的时候可能会有麻烦。

网友:
红 绿 蓝 行 场, 地

网友:
红 绿 蓝 行 场 地 ,还有一根时钟,一根数据线

网友:
13 14 行,场,错了不怕。用万用表量下13.14  123  “678”接地一个线连接就可以。这些对了就可以亮了。

网友:
就接红。绿。蓝。地  。行。场。就行了吗谢谢各位啊

网友:
红,绿,蓝,地     行 场
接上就行了

网友:
明天试试  行。场一般是13.14  什么颜色呢

网友:
1、2、3、是红绿蓝信号

网友:
拆头头量一下,知道脚位就好了哇~1

网友:
不会烧    你量一下15根针对应的线 要是剩线了就不用管了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不就知道了
只要接1,2,3,6,7,8,13,14就行了

网友:
找出红 绿 蓝 行 场就行啦,那条坏线不可能全部都断了,别还说你不会找

网友:
哦~~~学习来的~~~1,2,3,6,7,8,13,14就行啦?那其他的是什么呢?没有用还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