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切换屏的问题

楼主(2012-02-22):
  手上收了一台万利达的上网本  键盘进水不能用了 触摸也坏了 屏也被硬东西顶伤了 能开机 能插USB鼠键使用 但是由于屏太小而且有伤 于是 想把主板上屏线拆了 插VGA使用外屏  开机 外屏有显示 一切正常 但是进系统就黑 机器音箱声音正常  也就是说机器是进了系统 但是外屏不能显示  请教各位师兄 有谁知道该怎么设置才能使用外接VGA的显示器  BIOS里面没有设置的  而且他BIOS很简单 就只有系统情况 启动设置 密码设置 退出选项  进系统呢也没有找到设置的办法 有劳各位师兄帮帮忙 能办到的话 就可以直接插上鼠键 和显示器 把他当小主机使  不然就没用了 先谢谢了{:soso__11311968200164124650_3:}

网友:
也许不支持分辨率

网友:
usb可以使用,有没有试试u盘进pe看看,或者上网本键盘上都有快捷键找找看

网友:
进PE试试。。

网友:
接外接显示器一般默认是双显的,VGA支持的分辨率很大,所以一般不会是分辨率不支持的问题,你有试过把你本子盖子合上看吗,一般这样机器会自动切到外显独显的。

网友:
试过了 合上也没用的 还在继续研究 谢谢师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