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看我的白光850热风枪正常吗?

楼主(2012-02-22):
我是初学,没用过风枪,遇到问题,请前辈赐教!
求助:1、白光850热风枪把风量调到3档,热量调到最小后,开机,加热指示灯闪烁,手柄口有热风吹出,大约一分钟后该热风能化锡(热量调最小温度也能这么高吗?正常应该不热吧?)几分钟后热风枪自动停止加热,这时把风量调到4-5档,热量调到6-7档时,仍不加热,直到手柄口吹出的风明显不怎么热时又自动加热。加热一会儿又自动停止加热。又得到吹出的风明显不热时自动加热。
问:这个热风枪正常吗?若有问题是什么问题,怎么修?

网友:
应该正常的吧?求高手来正解!·

网友:
正常的!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白光的没用过,不过你说的这个应该是两线的加热芯,自带温度保护的。估计你的是温度控制部分有问题,导致过热保护了

网友:
谢谢跟帖。
就是两线的加热芯,手柄里的加热芯正中心的白色瓷棒上有个用热缩管套着的白色矩形块,别人说是水银开关。是这个水银开关坏了吗?自动停止加热时这个开关是断路的。

网友A:
白光的具体不清楚,但是那个矩形块肯定是好的,那个应该就是高温保护用的。你的现在是温度不受控制,问题在主机内部,和温度调节旋钮相连的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光的具体不清楚,但是那个矩形块肯定是好的,那个应该就是高温保护用的。你的现在是温度不受控制,问题在 ...

多谢。但问题是只拆开手柄外壳,线路保持正常连接,热量钮调至最小,开机后观察发热丝微红,调热量钮使热量渐渐增大,可看到发热丝越来越红,直至通红。这不可以说明温控电路没问题吗?

网友:
这样好像是可以控制,但是温度最小的时候是不可能吹化焊锡的。用温度表校准一下看看,温度能不能在控制范围内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