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开关管坏了 换了 待机接主板都正常 但就是有啸叫

楼主(2012-02-22):
开关管坏了 换了 待机接主板都正常 但就是有啸叫 接主板啸叫的声音大一些 还有就是中间那个管很热 垫片都化了 管子周围原件测了都正常 问高手哪儿的问题 谢谢

网友:
脉冲驱动波形不正常,大电解失容。

网友:
开关管的基极加速电容检查一下或者直接换掉试试。大概4.7~10微法50伏的,对应的有两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