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故障加N修的DELL D630集显触发掉电

楼主(2012-02-22):
       同行朋友修到一台DELL D630集显板号LA-3301P,一开始故障是用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不开机,一修的把修到适配器可以看机了,但电流很小掉电,用电池也这样;再修的就是我朋友了,他又搞好了无CPU供电的问题,一开始电流到0.2左右就掉电了,现在的问题是电流到0.4左右掉电;测无PLTRST电压,让他好好查一下是不是那一路电压没有出来或不正常,结果他说所有电压都有了,也基本正常,就是没有复位,然后掉电;后来可能是没有耐心了把板子丢给我了,对这类现象的机器我还是比较感兴趣,因为只要跟着上电时序走一般都可以修好。
      实测所有电压都有了,但没有H_PWRGOOD电压,当然不会有RST电压,再找到U27 6脚ICH_PWRGD为0,

U27与门4 5脚输入电压都为0,4脚接IMVP_PWRGD,IMVP_PWRGD实为CPU供电PGOOD电压,CPU电压出来了1.1V左右,PGOOD电压为低这明显不对,

这下子应该请出示波器了,实测CPU供电的三相电感,有一路无波型输出,

如图的PL29无波型,再测PU10,2脚有波型,但4脚8脚都无波型输出,5脚供电正常,1脚自举2.6V偏低,不用说PU10肯定坏了,

换之后再通电现象一样,再测芯片又坏了,跟之前芯片坏的一样,心里是不是换了一个坏的芯片,再换上一个芯片之后心想先测一下芯片5脚和1脚的二极管值,因为这个芯片外围没有自举二极管那么二极管一定是做在芯片内部了,测得一边导通一边不通,再通电,又悲剧了,芯片又烧了,5脚和1脚导通值明显变大了,看来芯片外接元件还有问题;想到芯片供电肯定不会有问题,因为其它两路芯片共用供电是正常的,输入端有正常波型也不会有问题,问题很可能就出在外接的上下MOS管了,分别是PQ42、 PQ56,万用表测这两个管子无异常,和其它两组管子值差不多,

不想这么多了,一起换掉,再装上PU10,通电,靠,现象一样,再一测芯片没有烧,再一打波型,三个CPU供电电感波型都有了,但还是掉电,IMVP_PWRGD电压还是为低,我晕,为什么呢为什么?不会ISL6260CCRZ也挂了吧?因为一修和二修的都换过这个芯片的,磨蹭无用,马上找来一个剪板的芯片,装好一通电,电流到0.6-0.8,心想有戏了,断电接上外接显示器触发开机,电流明显跳了两下,亮机了。
      看看换下来的芯片

网友:
hwpg没有引起掉电的问题比价普片了。我也修到几片没有HWPG引起开机掉电的

网友:
反复烧片子窝火啊!

网友:
修的仔细,好贴,D630掉电的故障很多,原因不尽相同,这个经验好,写楼主分享!

网友:
性趣和金钱是一样的重要!

网友:
有兴趣的人才有那么细心耐心去修

网友:
楼主不错。确实修到一定时候没头绪了,回头想1想,走一遍思路也许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时序的重要性。体现了

网友:
那两的高低管还真不好判断啊!!!

网友:
确实,时序很重要,学习了。

网友:
听你说起来简单,但如果是别人修了几修的板,确实要很细心才能修好.

网友:
是啊,帖子写得看起来比较简洁一样的,事实上修的时候会产生很多思路,最后选取可能性最大的思路修的;像多次烧芯片就是的,MOS管测一点问题也没有,但就是它导致烧芯片。

网友:
的确写的很不错。

网友:
特别是这种几修的机器了,一般都很难搞,认为的故障太多了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啊

网友:
维修过程清楚详尽
感谢楼主

网友:
向楼主的细心学习

网友:
如果是我,能做一修哥的地步都不错了。

网友:
几修的机器都能修好,楼主的基本功很扎实啊

网友:
思路 明了,对于故障定位和不怕其他干扰因素,下手果断!

网友(2012-10-24):
这修得真是让人佩服啊,技术扛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