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怪问题,高手们来帮我判断一下

楼主(2012-02-22):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我用电流表一测,电流跑到1.2A就不动了,然后我把光驱,硬盘拿下来,在测电流还是一样的,后面我又把内存取下来,电流还是一样,换条内存也还是一样,心里想着这问题因该有点麻烦,然后我就拿USB诊断卡想去测代码,没想到诊断卡数码管的灯都不亮,当然我这个诊断卡是好的喽,心里突然喜了一下,拆机拿下板一下,有一点点水,我想着因该是哪里短路了,下了一个点位图和一个PDF图,〈点位图不太一样〉我就追着5V跑,跑到一个八脚芯片,心里想着因该是这个八脚转换出问题了,就换了一个,在上电测试,结果还是一样,然后我想着是不是跟电流有关系呢,有没有可能是电流小了呢?然后我就把直接短路八脚芯片的第2脚和5 6脚和CPU供电芯片MAX8770的第16脚,奇迹出现了,电流跑起来了,心里很高兴,因该是电流不够引起的,可以开关机几次,发现一个问题,有时候能跑,有时候不能跑,然后思路就来了,二话不说把待机芯片和5VMOS管换掉,在把电容也换掉,心里想着这回应该可以了吧,现实太残酷,还是一样的。我说怎么会这样呢?开始有点烦了,心想着会不会CPU5V转换芯片有问题,把CPU5V转换芯片也换了,还是一样,没招了,只有CPU芯片MAX8770了,换了CPU供电芯片也还是一样,无语啊,后面我又测了一下电压,发现正常时,显卡电压是0.99不正常的时候显卡电压是1.22奇了怪了,也二话没说把芯片和MOS管给换了,结果还是一样时开时不能开,没招了。对了,我还发现一个问题,正常的时候我把USB转换芯片拆掉,USB5V都会出来,心里想着,因该不是USB那块的问题。哪位大哥支点招,告诉我哪里有问题。

网友:
楼住你哪个USB诊断卡是什么型号的,发个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感觉楼主的维修思路不清

网友:
靠诊断卡修机器有点不太靠普啊!!

网友:
是在主板上的吗

网友:
楼主这样瞎换很容易照成人为故障啊

网友:
我觉得正常时和不正常时显卡的电压不一样,还有USB5V是否正常,楼主可以从这两个方面考虑一下。还有维修时如果那样乱换太浪费时间,也很容易造成人为故障

网友:
你既然都发现哪里不正常了,为什么不查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不正常啊,就这样换下去,修既使你修好了,也是迷迷糊糊的,既然感觉哪里不正常,就要用原因来证明它,不用瞎换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