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2-02-22):
前天接了一台DELL 2210C的液晶显示器 不定时黑屏 黑屏时指示灯亮 按开关键没反应 关不掉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 各位老大帮帮小弟 看看是什么问题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试试加块高压板烤烤机~

网友:
把全部电容换了再看看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把电源高压一体板换掉了 也是这个问题 外接灯管时灯管亮 过一段时间按开关无反应 指示灯一直亮蓝灯

网友:
电容或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黑屏是黑屏,你在黑屏里能看到图像吗?能看到说明灯坏拉花了。不能就应该是高压板上的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