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信号线灯闪

楼主(2012-02-22):
清华同方22寸的显示器LM2220W
   接上信号线灯一秒一闪,把屏线拔了,不闪了白屏常亮OK
                不知道是驱动板坏了还是屏电路坏了,有点纠结~

网友:
把后面的电容全部换了。

网友:
电源板带不起负载吧

网友:
是驱动板问题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驱动板信号输出的地方有短路。

网友:
5V芯片坏了~

网友:
高压板升压部分损坏 也会一闪一闪

网友:
电源板问题,是电源板带不动负载,看看有没有明显的击穿,电容鼓包的现象,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就更换电源板上的所有电容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