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痛 烧掉块屏

楼主(2012-02-22):
是块三星的15寸屏 3.3V的电压 开始用2621点屏时 电压调节为3.3V 好的 能显示 然后就把板拆下了 把电压还原到5V 后来想接上信号看下 就又插上了板 这时没把电压调到3.3V 直接5V点屏 白屏 等想到电压调错了 已经晚了 再用3.3V 点屏 就白屏了 心痛 做个教训
三星
陈小平
唉!试那么多次干嘛,闲得慌啊

网友:
这个运气好的话..说不定只烧保险哦..用镊子夹一下看看..
同意楼主:
5.0
yunbei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能修!

网友:
呵呵。都能显示了,还调电压干嘛呢。看看屏接口的保险有没有烧。

网友:
当个经验,以后维修时也要当心点了.

网友:
好的 我去查 保险

网友:
看看屏保险,运气好的话好修,在不然查查哪个芯片短了,定个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