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编程器怎么了

楼主(2012-02-22):
我在淘宝网买了一个多功能的编程器,前几天好好的,今天来刷3.3V的BIOS,读取正常,可以识别芯片型号,擦除再编程,就一下子出错误,编程停止了,按芯片ID,芯片识别不出来了,换了好几个芯片,都可以识别读取,只要一擦除,再编程,芯片就挂,怎么回事?
刷5V的BOIS没问题.

网友:
你好
你的编程器是什么牌子的你刷的是哪个型号的3.3v的芯片呢
估计芯片好着呢,就是你的编程器出问题了

网友:
所有5V的芯片,都可以读取编程 ,没什么问题,3.3V的装上去,可以读写,一编程 就坏掉,不能识别,是编程器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