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维修清华同方的笔记本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像各路高手求教?

楼主(2012-02-22):
   今天客户把机器那过来,开始是开机花屏,加焊了一下显卡,好了不花了,可是过会有花了,只有从新在焊一次,这次焊好后不花了,但有出现个奇怪的问题,进不了系统,在开机滚动条过后黑屏了,但黑屏时会听到可调试电源发出声音,就和短路时发出的声音一样,电流会下降到1点几。这是怎么回事,往各路高手解答???

网友:
你的电流表是不是调成低电流了哟?机器在进滚动条后用电最大的

网友:
电流一直没有调啊,只有调过电压,对了,电脑进pe没问题,担系统是好的

网友:
等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
电压低了,,导致打表,有正常又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