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T220不定时黑屏的处理

楼主(2012-02-22):
最近常遇到三星T系列的液晶是不是黑屏,有时用几个小时都不出现故障,有时几分钟就出现,使人无法判断是哪出了问题。拆开机器也看不到明显的坏的地方。用表测电压又是正常的,其实故障很简单,就是触摸按键板漏电。把按键板拆出,把按键小心打开清理里面的弹片,再装回就搞定了,不用去买按键板了。

网友(点评):
三星T系列的通病,我一般直接换按键

网友:
谢谢楼主发的帖子,高手嘛

网友:
我会记住的  谢谢

网友:
这问题遇到过,按键漏电确实会引起这故障。按键用酒精泡下再按就可以了

网友:
我通常是换按键

网友:
上一次我也用洗板水清洗了,建议大家试试,不是为了省那几个钱。

网友:
谢谢楼主  经验很重要啊 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三星T系列的开关按键都是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学习了

二当家de -4 严禁灌水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么发现在问题出在触摸按键板的呢

网友:
这种实体坏的,还算少的,也有不少是触摸那里坏的,就是触摸解码的IC损坏,还是要换

网友:
这是个头疼的问题,我也干过,但会返修的

网友:
不过也好,下次给他换了再挣一次

网友:
又是三星的通病

网友:
老生长谈 啊

网友:
前两天你我就修了个这种故障的 最后还是去三星售后交换了一个板子...

网友:
通病记下了!

网友:
谢谢楼主发的帖子

网友:
三星的机器高压线圈和T系的按键板决对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