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40G笔记本硬盘不认,在线求助!

楼主(2012-02-22):
日立40G笔记本硬盘,IDE接口,现在通电后电机转,不能识别硬盘。硬盘里边有数据,需要做数据恢复。现手里有一块同型号的硬盘,我先把电路板换上去,还是不认,硬盘电路板上有个八脚的小芯片,不知道是不是ROM?把那个也换上去了,上电后,狂敲盘。这块硬盘,在PC3K里,没有任何反应,不知日立硬盘如何3K检测。请有经验的朋友指教!

网友:
没有了解情况的朋友吗?

网友:
你已经换了好板,结果,通电就敲盘,估计,磁头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今天找个同型号硬盘,把磁头换过去,情况还是老样子,换下来的磁头安装到好的盘上,好盘还是好的,不好的盘,还不好。实在没办法了,把盘还给客户了。

网友:
那就是BIOS坏了,需要效率源工具修复BIOS了。

网友:
谢谢,请问用UDMA可否修复这个硬盘的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