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噩梦。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楼主(2012-02-22):
我是一个才接触笔记本维修不久的新手。以前都是修台机板的。对于笔记本的很多还不是很熟悉。相信论坛也有很多我这样的新手。今天接了个联想旭日420M的笔记本 问题是进水了。虽然我是才接触修笔记本。但是我接的笔记本还是比较多的。于是拆了笔记本以看 有几个地方腐蚀了。于是洗了吹干后加电一试。 有时候可以上电。有时候不能上电。就算能上电也不跑吗。于是就仔细看哪个腐蚀的地方。经过仔细观察看到有2个地方腐蚀比较严重。用刀片刮开后看到了断线。 线接好后再通电。还是那种有时候可以上电。有时候不能上电。能上电的时候已经可以点亮机器了。现在要修的就是哪个有时候不能上电问题了。在经过仔细观察。确实没有发现在有什么地方断线了就下了个图纸测试电压了。当测试到5V_PWR的时候 发觉电压只有2.9V 明显不对]。经过观察发现这个5V—PWR是通过51120(U29)这个芯片控制得到的3.3V和5V的线性电压。3.3V正常。而5V不正常。于是就怀疑是这个51120坏了.就用850吧这个51120拆了。去料板找这个元件。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于是就多了一个动作。在没有上哪个51120的时候我插了一下哪个外接19V电源想在看看情况(不知道不能插呢) 这下我的噩梦开始了。当19V以插进去马上大电流。 马上拔了19V电源头 。在测试 3V和5V 已经完全对地短路了。去掉3V和5V的上下管。一样短路了。这下心里拔凉拔凉的了。最后一测。主板到处短路了。下了主板上面的所有场馆 一样短路。 拆掉南桥也短路。最后拆掉网卡芯片 3V不短路了 但是5V始终都是短路状态。实在没办法。只好把东西上好 给客户说 你这个腐蚀得太严重了。修不好了。还给客户了。看来这个笔记本的电源芯片是不能乱拆的。记得前2天一台三星Q70的电脑。我也是拆了哪个8734A 芯片后。引起大短。。 最后也没有修好。经过这2次后相信我以后不会在犯这样的错了。最后研究了一下。应该是哪个没有反馈iu。导致下管不能放电而引起的吧(我是这样理解的) 希望这次事件对广大新手有点帮助。毕竟没有老师指点的话这样的错误新手是经常犯得哟。

网友:
老手都是从新手走过来的,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只要吸取教训就可以了。
电源芯片不装通电上MOS管G极悬空,会自动导通,把主供电加到后级,后果可想而知!告诉楼主一个简单方法,拆芯片后想通电的话把上MOS管的G S极连焊起来即可。
只有自己经历了才找到是怎么回事,值得鼓励,就像我,完全自学,从显卡——台式机主板——显示器——笔记本。。。。慢慢的你都会了,不过本人有电路基础,

网友:
这种芯片,没焊好,也会大短,有可调电源,就有方法可以不烧的那么严重。因为电流可以控制。

网友:
笔记本供电芯片拆掉是不能上电的,上电烧一片
五年前,我修CRT显示器,拆掉PWM芯片,一通电,电源场管击穿了,那个响呀,一下就记住了,

网友:
可怜的哇  我到现在还没修到笔记本

网友:
你可以到论坛上多看看,对你会很有帮助的

网友:
论坛现在每天必逛。

网友:
呵呵,深刻教训呀

网友:
接触笔记本维修第一天师傅就说了,PWM取了后别加电,要牢记。

网友:
这个要自己摔倒才深刻一些的

网友:
论坛就是最好的师傅。。

网友:
我记得学习的时候老师说过笔记本的供电的上下管必须成对拆,严禁只拆一个。好像说过严禁在拆下供电芯片后加电

网友:
哎   我也是半路出家的   也尝试过一次,不过还好是台机的核心供电...不过楼主悲剧了..............

网友:
干过这事的人不少

我也干过,把北桥都给烧了

网友:
G极不受控了,当然大电流长驱直入了

网友:
建议你还是找个地方系统培训下吧,要不吃亏扎手赔的钱可不比学费少,赔了钱换个明白还好有时连个明白也换不来。EC、供电芯片、下管拆下不能加电的这是铁规矩学过的都知道。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5.0

网友:
ec可以拆下来
EC拆下来从来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下管拆了加电也没问题

网友:
EC拆下来 加电好像木有问题啊?
ec拆下来不能加电吗???

网友:
待机电压偏低应该先打打值啊.看是后级拉低还是前级场管不良,确定好方向再修,换PWM之前应先拆MOS打打G极阻值再拆,直接换PWM有点太急进了,前级问题一般就是MOS,反馈,PWM   后级的话烧个机就出来了。

网友:
哇 高手呀,呵呵 ,我曾经就在修电源的时候犯过这样的错,拆掉了散热片旁边的几个管子,心想在没有负载的时候应该可以通电吧??了结果出现跟楼主一样的结果,烧了一大片,本来就修好的电源,在做这个实验是就烧烂了,最后只能放弃了。悲哀啊啊

网友:
这个是修本的基本功课。。。。

网友:
不是没有反馈,而是因为你拆了51120导致3V5V的MOS管控制极开路悬空,这个时候MOS管处于不受控状态,你一加电,19V(也许没有19V,也说不清楚多少V了,因为MOS管这个时候根本不受控)直接从3V5V的电路向后级输出,由于这个3V5V几乎通到所有IC,中间基本没有缓冲,一路烧下去结果可想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至少有一个IC没有被烧,。。。。。。。
它就是51120! 呵呵

网友:
正解呀高人

网友:
那么拆下EC能插电么

网友:
可他更厉害,直接把PWM拆了通电,比单拆下管还厉害

网友:
呵呵,我记得我曾经没有高压板,在等高压板发过来的时候想自己改着试结果烧过两块新主板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提醒,以后修机过程中会注意的!!!

网友:
我也刚在前段时间,犯了同样错误,拆下电源芯片,场管,通电,把桥搞坏了,现在板子还没修好,教训啊,基本功不扎实的悲剧!!!

网友:
读懂电路原理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还是认真研究基础吧。

网友:
干过这事的人不少

网友:
原来还要注意这些,谢谢楼主分享,不然以后没准我会犯这种错误呢,我也是刚学没多久

网友:
没把CPU搞坏就万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