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有12V输出,有3.3V输出.就是没有5V输出。怎么办?

楼主(2012-02-22):
电源板有12V输出,有3.3V输出.就是没有5V输出。怎么办?

网友:
查5V整流管有没有短路了

网友:
量了,没有短路哦。奇怪的是,对地打5V的阻值,为无穷大的。

网友:
那可能是断路了

网友:
直接把整流管换了得了

网友:
看看电感有没有开焊,滤波电容有没有漏电。

网友:
对地5V的阻值为无穷大,看看电感有没有开焊

网友:
5v无穷大肯定不对。只给电源板通电看电压,

网友:
有些板 没有5V 只有3.3V 一样能用

网友:
没有5V,驱动板能工作吗?

网友(点评):
要具体看驱动板上各芯片需要的是多大的工作电压 不一定非得有5V才能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