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网星ATX-3000电源维修一例、申请转正!

楼主(2012-02-22):
上周六去华强北淘旧货时收到一长城3000、额定功率200W,最大功率300W电源,目测有拆机痕迹,机内很多灰尘。

回家通电测待机输出正常,9脚5VSB:4.97     14脚PS-ON:3.8V。

短接14脚对地,机器没反映,于是进行拆机清理工作。

此机由两个13007开关管加AZ7500EP(16脚)及比较器AS339P(14脚)、辅助电源IC P1014AP06加三个变压器(主开关变压器、辅助电源变压器、推动变压器)组成。

清理完成后再通电测试AZ7500EP的4脚死区控制不触发时为4V,触发(短绿线到地)后电压变为0V,说明触发完成,测AZ7500EP的7及11脚触发前均为2V,触发后为1.6V左右,怀疑开关管故障。

断电测开关管各极通断,发现双管均BC极击穿,换了两个新13007后,通电伋无输出,测开关管B极无电压,跑线路发现连接B极的1欧电阻开路,更换后电源工作、风扇转起来了(不过转的有点慢)。

本来以为好了,结果测量输出电压又楞了,3.3V正常3.38V,+5V只有3.8V,+12V只有9V,-12V为-8V,测AZ7500EP的4脚死区控制电压为2V不为0V,断电测+5V输出对地值只有20欧,其它输出端对地都大于100欧,只有3.3V最小有98欧,怀疑+5V输出电路电容故障,结果检查一切正常,此电路有两个48欧采样电阻并联接地。

检查AS339P比较器反鐀电路,发现AS339P的12脚接地脚对地不通,检查发现线路铜铂断裂(瓷片电容接地脚位置铜铂翘起来了),补焊连接后输出一切正常,挂一个旧SCSI硬盘跑一小时没出问题!

补充内容 (2012-2-23 20:40):
敲错了,AZ7500EP开关管控制脚是8脚和11脚,抱歉!

网友:
呵呵,学习学习,我才开始搞电路维修!

网友:
今日再次去到华强北,拿到一个长城350P4电源,外壳、防伪显示没拆过。
回家开盖发现保险烧断,另发现此电源为假长城,电路中的PFC线圈只有铁芯没有铜线,电路板上的插座用焊锡短接在一起,外壳和电路板用的长城的,板上用料都和真长城一样,只是没的PFC线圈。
接着检查整流桥、开关管均未烧,量整流桥后在线电阻上百K,直接上保险通电一切OK。

网友:
补充图片,申请转正!

网友(2020-10-18):
这两个管子   我正反测量  都通  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