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插电风扇直转问题

楼主(2012-02-22):
联想Y450插电风扇直转,所有的指示灯亮。按开关可开机点亮进系统。请问是哪个电路问题。

网友(点评):
温控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
风扇控制电路问题。。。

网友:
温控线路问题

网友:
看看我的帖子,你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问题 叫提前出电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3568-1-1.html

网友:
机器进水了吧  很多都是进水造成的

网友:
进水造成的

网友:
那个帖子我看了    都是那么回事

网友:
应该是待机电压直接供上面去了。

网友:
谢谢各位回贴

网友:
温控线路问题。

网友:
风扇隔离电路击穿。

网友:
温控电路的问题!

网友:
是三级管的吧

网友:
不知道LZ搞定没

网友:
电路被改过吧,

网友:
看来很多修板子很迷糊啊,为什么风扇会转啊,没有电压他怎么转,一看转就是5V电压出来了。这种板子拿到手快的话一两分钟搞定。慢的话十分钟搞定。

网友:
上个图给我们看一下好吗 ?

网友:
板子左下角那个电阻坏了

网友:
应该是温控那里出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