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2243EW 的程序,,不开机!!

楼主(2012-02-22):
哪位大哥有三星2243EW 的程序,帮传一份呀,三星原装屏的,先谢了,在网上找了几个刷了就是不行, 此机送来时,不通电,开电没任何反应,触控的,。查变压器后级有12V 5V 输出,,开关进电,3。3  1。8 都正常。  拆开,,加焊了晶振,, 插电,居然灯亮了,屏显示正常了,,就是开关不受控,,按任意键都没反应。刷了几个程序,,有的有亮灯,屏无显,,有的不亮灯,,后来刷回原来备份的,,通电也无反应了,,望各全同仁帮个忙!!!

网友:
是不是程序坏的检查方法很简单,不要动不动就刷程序!
三星板上一般都贴有标签,标签信息包含MCU数据的校验和与版本,你可以把数据先读出来,查看读出来数据的校验和与MCU标签上是否一致就可以判断出是否MCU程序问题!
如果校验和一致肯定是电路出了问题!
修机器首先要明确维修流程!不要动不动就是找数据!找这个找那个!

网友:
首先谢谢楼上的师兄!!   有BIOS 话 刷一个比你那样比对要简单些了,,还有,,电路电压检查,上面也一笔代过了,这是必需的,  做维修时间长了,有近路走,,就不会绕太远的是吧。           不过楼上的师兄,,也让我们多学到了一种方法,,非常感谢!!!!